IBM T41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9-16):
IBM T41 大多数情况开机不亮,不亮跑码挡42 AF, 电流有时挡1.03有时挡1.4左右.不会修本本,只想问下是显卡还是南桥的事

网友:
检查内存,换条好的看看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还没到显卡呢!~

网友:
看那电流应该到显卡了,我觉的做一下显卡。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IBM T系统通病都是显卡了!还是重焊一下显卡

网友:
4A  就是显卡。。  干 显卡去。  重做一次 。  重做了一次 就更换把 。

网友:
像T4的机器  大部分都是坏显卡跟北桥

网友:
有灌胶的就麻烦了  。。。

网友:
应该不是灌胶的,先看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T41还没有灌胶吧

网友:
直接杀南桥,修过这个代码的故障,干显卡无果!

网友:
恩 、要不就先重新植株呗 。 试试看 不行再换 。还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