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裂缝有红线还缺线有办法修好吗

楼主(2010-09-16):
这里注意看自动的自右边缺了一线,对齐也一样很明显。
这里有裂开。
这里有一条红线。

这是不是屏坏了~~可不可以修的~~~

网友:
屏上有虚焊点,要压屏能修复。

网友:
这个是屏的软排线虑焊,要用专用的压屏工具压才行,网 上也有一小小的压民屏工具不知到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还以为这红线是屏坏了呢

网友:
这需要很昂贵的专业压屏设备了,如果维修量大可以考虑购买!

网友:
没设备,就将就用着吧,不爽只能换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还是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