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9V Neo-VV2.0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0-09-1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MSI  K9V Neo-VV2.0主板,能开机,测各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按CPU座没反映,按北桥,南桥都没有反映,那怎么会不跑码呢。
BIOS也刷了啊。还是不跑。。无语中,,,放一边。。下午没事,
又拿出来看看,发现有个电容下面的空隙怎么比别的有点高呢,
是不是鼓包了呢,先拆下来看看再说吧,拆。下来一看还真是有点
鼓,换了看看,换好后试机,开机跑码了。修好后在想这么一个
鼓的不太明显的电容也能导致开机不跑码。那个电容是1.5V,北桥
供电线路上的。。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等你的回复。。

网友:
呵呵,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搞来搞去就是查不出问题,我上次那块是被小孩走狗屎运正好把有问题的电容给弄下来才修好的

网友:
这个板总线供电容爆是通病,会造成不跑码。跑乱码档25等等问题。

网友:
非常简单的,供电滤波不良的故障,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所以量电压要用示波器,滤波不良一下就量出来,换了就好!另外你这目检还得努力提高呀!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修了这个版  就你说的那个电容旁边的那个 2.5mos管发烫是不是也是那个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那个供电管附近的四个电容坏,因为板设计原因,供电管发热量大,引起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