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显示器被拉宽

楼主(2010-09-16):
我的显示器的现象是这样的:

开始使用图像正常,时间长了就会被拉宽,我轻轻拍下有时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正常了过下子又会被拉宽。。

我拍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干扰,我想应该是哪里虚焊了吧。

我也不太懂,然后打开后盖随便给了些IC补焊。主要是不太懂。。现在我感觉现在的显示器比以前亮多了,我改成20还是很亮。

还有一个就是我把分辨率调成85就会不显示了,然后吱吱的响。。以前调85都是可以的。。

前辈们帮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行扫描部分有虚焊,主要在行幅和S校正电路。

网友:
谢谢哦,我去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把亮度调成0之后还可以看见东西。不知道是哪里知道了问题?

网友:
都动了那些IC

视放动了?
TIP122或是D2058?

网友:
查行扫描电路。。。。

网友:
行激励行频不足,行逆程电容容量减小会出现刷新率过高黑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