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核心电压.

楼主(2010-09-16):
ASUS P5GD1-VM 开始是CPU供电短路,拆了N个MOS管后,短路的元件是找到了。换之,

可CPU无核心电压。CPU座里两个标示, 100-466TO的黑色方块元件, 一个爆掉了,一个是连通的。 没的换的元件,也不知道是什么

拆掉上面2个元件后, 换了场管后,CPU无核心电压。
ADP3180电源芯片。测得FB3.3V , EN 1.2V , VCC 12V, 插CPU测VID组合有电压. ->PWRGD电压为0。

ADP3418 IN,SW均无电压, VCC 12V,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容吧。

网友:
那两个黑色方块应该是电感

网友:
换ADP3180电源芯片  这芯片爱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里两个标示, 100-466TO的黑色方块元件,是钽电容,你测得VID组合有电压,是所有脚电压都一样吗?如果都是高电平的话,那么是没有VID组合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I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钽电容用什么代换呢????

VID脚不是所有脚都是高电平,也有0V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你最好换掉主电源IC 和次电源IC ,EN1.2 低了一点。一般有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钽电容用钽电容代换,笔记本主板上一般都是用的这种电容,这种电容与普通的电容标识不一样的,有标识的一端为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