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600纠结的200k电阻

楼主(2010-09-16):
nc4600、不通电
这个已经是我接到的第二个这样的机器了
都是pq3不导通
控制角是18。的电压
第一回修的时候还不会看图纸
就直接把那个管子搭通了
开机充电一切正常
今天又接了一个
所以想看图纸来修哈
  最后测量到与pq3控制角相连的一个电阻好像有问题
阻值明明是200k可是这边出来的电压是18v、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
可是我换了一个很大的电阻大概8m的。这边电压拉低了
管子就导通。、。3,5v正常
开机一切可以了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200k电阻这边应该是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
不好说 还要看其他地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