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短路。。求维修思路和图纸

楼主(2010-09-16):
sl400短路
待机正常
能触发
测5v对地短路
显卡供电输出对地阻值偏小
拆了一大堆
还是没有吧短路的地方断开
找不到这个图纸
下了一个呢都是集成显卡的
这个机器的独立显卡的
不知道怎么修了
烧也烧不出来

上坛子来求药来了

网友:
5V短路了,待机还正常吗?没见过,看下U口

网友:
这是T400的图纸 不知道是一样不

网友:
借层楼求ls400图纸

网友:
把电感取下来。  有可能是PCB夹层短路;

网友:
SL400论坛里面有图纸和点位的  楼主可以找一找啊

网友:
lz见过吗,给个链接

网友:
振正想下在图纸呢

网友:
够辛苦了楼主,慢慢想吧俺帮不上忙

网友:
啊哦 、这么抽象的问题那  。  祝LZ好运 。

网友:
这个图,好像没有吧,一直没找到

网友:
机器已还给客户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还是

网友:
唉,我来迟了。机都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搞不下来啊、、权限好高哦

网友:
呵呵  那你没有睁到钱了啊

网友:
后极短路难修,我 这也有 一 个。没修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汗好了?????

网友:
我想问哈 IBM SL400显卡里面有没有打黑胶呀   外面有胶 有谁折过没有

网友:
一般都打黑胶了吧

网友:
这款机器打黑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了一圈黑胶

网友:
你是不是做显卡后段掉的

网友:
我的SL400加电短路,有异响,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图纸自己应该能找的到吧,思路的话看图就行了

网友:
打了黑胶 直接加焊肯定短路  要值的话连现存一起弄  不然解决问题可能性不大 这是我的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