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修内存

楼主(2010-09-16):
如题  正在学习中---

网友(点评):
多练习。多分析故障。多想多问。猛杀几麻袋破内存,我人头担保你技术就猛起来。不猛起来我提脑袋来见你。

网友:
这个问题一句两局话还说不清楚,看看贝贝斑竹的帖子吧

网友:
一般像加焊显存一下。加焊颗粒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学修内存。。有10来条坏的

网友:
都是大人了,如果还是不会学习或是没有学习计划,那即使给你一个大体的方法,估计也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参加贝贝版主析培训吧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捷径,修200条坏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现在我已经修了几条了 小有收获 另外我想请问高手 单边有8颗16位宽的颗粒 颗粒的排序是怎样的?比方说仅单边8颗16位宽颗粒、容量256MB的内存 内存检测软件RST所测的1-32MB是不是指第1颗颗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错误,先学会基本知识再去修内存!此帖中有答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549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exie 谢谢了 真是收获很多啊  虽然问题也还很多 慢慢来解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大错了  应该是谢谢楼上这个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