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9-16):
哪位师付能指点一下,四脚的变焦电机怎么测试好坏啊,两脚的可以用电源供电,四脚咋么弄啊
电源

网友:
学习中 还没见过这样的相机呢 嘿嘿 修的相机太少

网友:
不是修机的少,是论坛限制太多了,不能单独让人联系,当然别人就不想来了,来论坛的人都是要么求助,要么看看能否接到机器修修。

网友:
那不对,来论坛,有学习的,有索取的,有想做点生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如果论坛只是来求助或给某人提供生意的,那你要缴费才给你进来了

网友:
四脚的电机有好几种,例如超声波马达,异步电机等等,不一一做列举,异步电机,可以测试,但是比较繁琐,我举个例子,异步电机,是靠信号脉冲来工作的,你可以找一个什么玩具之类的,有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有"的"一声的,你讲该喇叭的两条线接到异步电机的其中两脚,按一下按键,就会转动一个范围.

网友:
只要绕组没烧坏,两个绕组的阻值相等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