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NM6 从不开机到开机掉电 艰难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0-09-16):
刚拿到手看了下没发现什么异常.
    按开机键没反应,也没发现电流保护,应该没什么电压短路;首先量+3VPCU +5VPCU发现没有 量VIN也没有,

打开图纸,,看PQ32   4脚有电压 ,1脚没有,量+VH28有,量PQ3-2 acok#没有

量6251A的工作条件电压发现24脚DCIN没有

跑DCIN线路,,,+VAD 1 有电压 ,量PD3没坏,量PR24没坏,量PQ5没坏,量对地也没短路,,想想该是6251坏了把,,换了个一量发现还是没有DCIN 郁闷中,,再看了下电路发现还有个PC17电容没量,,不管它好不好拆了再说,,呵呵,拆了OK!   量VIN +3VPCU +5VPCU 都有了,,

再按开机键掉电 继续郁闷中,,

量板子上的电感 发现就+VCC_CORE 没有,,看图纸8152D发现第4脚VRON没电压,想该是EC没送过来,
量了下EC的32脚也没电压, 根据时序量HWPG没有送到EC,,看图纸跟HWPG相关的东西很多,,在次继续郁闷中

继续!!! 先量产生HWPG的电压有没出来,,
量PU1013产生的1.8V电压有 量PU1014产生的1.2V有 量PU9产生的1.05有,
量pu1011产生的+VCC_GFX_CORE有,量PU1005产生的1.5VSUS有,能量的都量完了,想想奇怪了,那里出问题呢??

想该是这几组电压虽然起来了但估计起来的不完全,,先不管麻烦不麻烦了,把着几个芯片换了再说,,当换到PU9是开机OK了..
  费了老半天,我是感到郁闷还是感到高兴呢!!!!! NM6-Annika-B

网友:
楼住,根据图纸PR1205因该是没有的,怎么可能 会是PU9拉低HWPG呢?

网友:
这图纸好新呀

网友:
楼住,根据图纸PR1205因该是没有的,怎么可能 会是PU9拉低HWPG呢?

pr1205 板子上不打,但直接是通的省略了,

网友:
斑竹 有个回复可能没写好,望删了,下次改正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Study. PU9=?

网友:
修的有点迷惑看的也一样

网友:
跟着你的思想走了一边,PU9找不到,还是下图看下吧,,

网友:
也许是PU9虚焊了

网友:
不懂你的具体思路,看来还需要多潜水

网友:
量PU9是产生1.05的,我发图,,可以去看图纸

网友:
啊哦 、 可以 。学习啦。。。

网友:
我没搞清楚你这图纸NM6  笔记本的型号是多少啊 那位大侠 出来说下 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惠普mini 210系列

网友:
怎么各电压都有了,一换PU9就好了呢?

网友:
虽然看的不太懂,但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换6251草率了点吧,你判断24脚短路,拆下后就量下24脚,可以先找出PC17

网友:
图纸好像不全呢

网友:
那个6251的确换的有些着急。打一下dcin对地阻值。楼主的配件好全的。感觉要什么有什么,您是不是在一家很有规模的维修公司工作。后面的那个PU9是产生1.05v的。而且他也能输出电压。他没有发出PG,才导致没有hwpg。这个pu9的确很隐蔽.楼主的经验很好啊。谢谢。再次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请问下,PU9是给什么供电的,主要是干什么用的,麻烦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     修块板花了不少时间吧   你们修  板上没标码的怎么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我写的,,我讲的上换到PU9才好的,前面有换了2个了, 只是没写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申明一下PC17没有短路,,可能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