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A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0-09-16):
联想 F41A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无法开机求助,更换EC 故障依旧,插上电源,主板不给电池充电,max8734a 更换过, EC更换过,,无果,,求助,,,,高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电进来没有嘛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你指的开机是加电,还是加电无显示。
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与EC或是8734关系不是很大,问题应该在隔离电路上。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啊 ,过了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电进来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电确定进来,换充电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