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大全怎么用啊。

楼主(2010-09-16):
我从咱们基地下载的a卡测试大全怎么用啊。打开全是exe的。求救啊。师傅!!!!!!!!!!!!!

网友:
显卡测试程序都是 在DOS下面使 用。

网友:
从哪里下载的?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如果有个教程那就好了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咱们基地下载的维护盘可以用吗?、怎么用了。求救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给个链接呀?谢谢了。

网友:
DOS打命令:    r3memid -nocfg -bit * -logext
测 rv3**芯片用的

X1***就用:r5memid

网友:
应该是要在DOS下使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用啊,我也不会

网友:
N卡的就知道,A卡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