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插上后得等30分后能开机

楼主(2010-09-16):
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源插上后不能开机,等30分后能正常开机
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电源等30分后,屏有亮和暗交替闪好几次。电源管理上供电方式也是电池和交流电交替闪好几次,有时触摸板死掉,其他正常,重启一切正常
待机电流0.08A,是否有漏电或短路,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用电源测U520--H8/3437电压都有,开机晶振X503有电压2.1,持续不到1秒就没了
待机电流0.08A,按开机键迅间电流变为0.02A,随后有变为0.08A

用电池测U520--H8/3437的晶振X503电压也没有,但开机很正常,运行也正常

网友:
试着从 acok 这里出发找找看!

网友:
那你插着适配器,3 5V一开始是否正常?如按你所说,肯定是不正常的,哪里不正常,就顺藤摸瓜按图纸找。把你测得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谢谢老师们的指点,我再仔细查查,会把情况及时发上来

网友:
待机0.08肯定不正常 ,这种情况一般H8坏得多。

网友:
但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源现在是待机0.02A,按开机键电流从0.02-0.04-0.06-0.08-0.02又回到0.02不开机,H8换过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