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检测CPU的温度一直是11度。~

楼主(2010-09-16):
一直是11度,也不动

网友:
软件不一定准哟

网友:
       系统有问题把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温控坏了吧

网友:
换个别的测温软件看看,还这样估计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11度,一定是系统中招啦‘

网友:
  鲁大师很准吗 都说不到点子上吧

网友:
重装个鲁大师看看,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重来不相信什么鲁大师,尤其用它测试液晶屏好坏的

网友:
软件的测温怎么能尽信呢,我的电脑用鲁大师,刚开机,主板还61度呢,都用了大半年了,啥事没有啊,刚开机都61度,玩大型游戏还是61度,根本就没用!

网友:
先软后硬呗

网友:
鲁大妈很不准的,用EVE

网友:
要是真的只有11度 那不是很爽?

话说鲁大屎这个破软件 估计也只有测温和过温报警有些作用了

网友:
我的乖乖  11° ?   还真没见过那 。重新做个 系统试试  。先排除下软件。

网友:
是上网本吧,用肢体实测一下

网友:
是双核的CPU吧。你看的是CPU1    CPU2的温度吧

网友:
不要全信,也不要不信,呵呵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鲁大师检测CPU一直是11度,我也好郁闷啊,哪位大哥解释一下

网友:
一般以进CMOS查看为准

其实不要太相信软件检测出来的数值,直接一点可用手触摸CPU散热器表面。

网友:
用软件测出来的也不一定准确无误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个,只要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我用在SONY机子上显示风扇转速一分钟240转,软件检测不准的

网友:
用这玩意你也信。

网友:
鲁大师也玩意儿你也信?也温度比室温都低。难到还能制冷?变空调了?

网友:
有些时候我在U盘里装上个打开,测试的温度就不准,最好是重装一下。

网友:
算了不搞了,不影响使用~~方正颐和E400的本子。估计是主板问题,换了个CPU还是11度~

网友:
会不会bios有问题

网友:
鲁大师不一定准,换驱动人生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