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TC 小风扇不转 ,风扇是好的!!!

楼主(2010-09-16):
6200TC 小风扇不转  ,风扇是好的!!!这是那里的故障呢。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有没有换过风扇 另外 测下显卡上的风扇插口电压有没有

网友:
把小芝麻挂取了。 连个12V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的正负极接对了吗???你看看有12V的供电吗???

网友:
如果12v端已经有电压,用导线把另一端接到小电容负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