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能亮 就是死机

楼主(2010-09-16):
联想旭日125 笔记本 每次开机都死机要不就是进BIOS后十几秒就死机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南桥热 可是FBM的  热点也是正常的    请高手帮指点一下

网友:
先拆开机器量死机的各项电压 。换cpu 内存  量cpu供电波形是否不良

网友:
你把机器抖两下,虚焊的东西容易死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加焊包你好

网友:
也不见得。。。FBM的桥也容易坏。。。

网友:
从外围开始排查

网友:
这个机器FBM 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