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n换灯管右边出现几条线

楼主(2010-09-16):
    如题,这机子开始时开机一闪怀疑灯管问题,拆下换了,右边就几条线,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屏如图

网友:
楼主肯定郁闷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楼主太不小心了

网友:
估计是安装的时候吧屏的小边压碎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了,一种可能就是楼上所说的屏右边的玻璃边压碎了,另外有可能就是换灯管时弄虚了液晶屏的软排线,造成出线,换灯管有风险的,看似最简单其实风险最大。

网友:
旁边还好一点,要是在中间就不好交待了

网友:
动了屏线了。。。挂了。。

网友:
昨天也换了一个灯管,但是屏的部分地方从侧面看会有几处浅暗影,正面看没有,怀疑是手印重新拆开,发现好像就是原来就有。也挺郁闷的。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排线脱焊了,在换灯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在换灯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晕,一闪并不代表就是灯管坏了,你真是人才,现在屏跳的都这么厉害,这个还用问吗?拿到时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自己用还可以了

网友:
各位这样是就可以宣判这个屏死刑了

网友:
你换灯管时,把屏搞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细心,应该没有搞坏,可能拿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COB排线 碰到了,用手压一下 出线地方的软排线,看能不能好,要是能好搞个 软排线烙铁试一下,基地就有卖的。

网友:
屏上排线线路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