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升维修笔记本技术!! 对自己技术产生了怀疑。。。

楼主(2010-09-16):
  在维修的日子里  各式各样的机子都见过了
  个人总结了一句话    ..  运气好钱就赚的快点!

  笔记本10台有7台式芯片虚焊问题。。。
  剩下的就要靠实力了。。。
  在此本人提出个问题!!!!也是我遇到过最难修的了!!!!!!

  机子能触发开机! 开机电流都能加几个档上去!  症状为 cpu自检不过。。。
  时钟正常!pci复位3.3.    cpu复位1.V      !!!!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 先换个cpu    故障一样!
                               加焊北桥  。。。 故障一样!  换北桥!!故障依旧!!
                        做了实验!  换南桥  换io  换bios!  全部都换!!! 无果!
                       因是做实验  怕把故障扩大话  所以加焊的十分完美!!!
                         故障依旧。。。。  无语加没脸了、、、

             本人这几天连着接了  几台这样的机子 一般都是前面有人修过了!!
            结果5台就修好一台。。。
    在此 希望  高手们指点一二!!!
   希望技术得到更好的提升

网友:
CPU不工作吗?加我QQ聊聊!172826370

网友:
最近 我也遇到了 你同样的问题    客户都是换板  解决的   不过价格高点

网友(点评):
呵呵 我这最终也是换板、、、

网友:
有时候挺郁闷的,同一段时间,有时候很多是换显卡的,有时候直接是换屏的,

怕就怕,电路的疑难杂症,什么不触发触发后掉电之类的.

网友(点评):
好像搞维修的都会遇到 有段时间是显卡 有段时间是换屏 各式各样的。。。

网友:
遇到不触发的就头大呀,不好搞

网友(点评):
没有大面积的元件损坏 不触发是比较好修的! 需要对各个芯片间的信号要很熟悉!

网友:
有cpu复位是不好修的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最头疼了 你说我们又不是什么厂里面出来的 怎么可能去了解那么多的信号测试点呢 能做到的就量那几个主要的信号。。。

网友:
   楼主 换桥是要理由的 为什么要换啊

网友(点评):
是啊 换桥只是无奈之举! cpu复位都有了 说明北桥自检完整已过。。。 你一般怎么接下去怎么做的啊???

网友:
维修维修 维持生命而去修 生意惨淡 技术在不行 来了客户修不好 眼看着到手的钱却又跑。

网友:
呵呵 有复位的  电压正常的  就是修信号了。。。 。   我曾经修过那么几个 。。   也是修好久。最记得的一是个。 北桥内部的PCB 线 断了 。。。   弄的我也是 加焊  加焊   重做   换 。都一样。 后来是自己慢慢 的查出来的。。    有时候修笔记本真的要很有耐心。。  要坐的住。。    还有一个就是南桥内部掉了点的。 也是导致  复位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的。 其实修了那么多的笔记本。   电压 短路  这些故障是相对来说 很好修的。 关键的就是修信号了 。。

网友(点评):
你还真能找!!!北桥线那么多你不看花眼?? 修一两块起来就好了哈 要是这样修 店要关门的

网友:
哎,最难修还是板层个别线断路的,查又不好查,可机子表现是CLK RST都有,可就是不跑码,最近也接了两块这样二三修的板子。累人啊。

网友:
呵呵,有时候是挺奇怪的,这个星期连着接了六台T6和R6的机器,其中有四台是进过水的。。。

网友(点评):
祝你运气好点 洗洗烘烘也许就好了哈

网友:
回复 中晶光电 的帖子 呵呵  这样的机子也修的不多。  很难碰到的。 有时候难修的机子   修好了 就400百多。 很有诱惑力 所以就去修了

网友(点评):
你哪里的啊 。。。我这边。。。 修下挺多收个260。。。都是同行 价格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