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Z61M 自动睡眠自动掉电

楼主(2010-09-16):
此本好的时候什么都正常,进系统,看电影,有时候半天都不出问题,但是出问题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不定时自动进入睡眠状态,按开关还能唤醒,二不定时掉电。此本拆开后,无尘,我感觉无计可施了。请维修师傅们能指点,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1、看下休眠开关是不是不好用了
2、装个能检测温度的软件看看是不是有哪部分温度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尝试过开机后将键盘拆下来,问题依旧,装鲁大师后发现温度一到80以上就掉电,后又发现调用“3D曲线”屏保(CPU使用率100%),CPU温度才50度也掉过一次。CPU 80度就掉电,是不是不对啊?会是哪的问题呢?我记得CPU100度都不会掉的,还有CPU80度的时候风扇供电电压最高才3.7V左右,满负荷工作应该是5V吧?单独测试过风扇,风扇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看下出风口那里,看下是不是堵住了,cpu温度一般不会到80多的,而且使用率100也不对的,最好是进winpe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