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图中lm393 的第三脚电压 大家是怎么算的啊 我认为是3vs分压加上 5vs分压得到的吧 要不是的话 三角电压永远大于不了二脚电压啊 有知道的没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该
是 hp nc 6220的图纸
笔记本

网友:
分压。起到看电压正长不的作用
梧桐叶
看你的帖子 没有一定的学历 是看不懂的

网友: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过这是运放的常识

网友:
那样的话,3V和5V两者的电压,应该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压一起运行,通电之后,如何查看哪股电压出的问题!

网友:
3v电流的方向和5v产生的电流的方向

网友:
流往左手边V5S的黑色电流方向应该错了吧? 3V的电压比5V来的低,不可能流的过去。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器,你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