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家悦u2114a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9-17):
大概前天左右 一个老客户送来一块联想的主板,是技嘉代工的,型号为M2VLE-RH,
拿来时主板为不开机换北桥供电MOS管症状修复。昨天他又把主板送过来说不通电了
可是我拿到手上怎么点都能正常开机,客户没有办法,只好又拿回去装上,当天晚上玩
没有一点问题,到今天就玩不了了,他又拿过来说问题终于出现了,我拿到手上却是是
点POW-ON无触发。我打PCI-A14脚对地阻值正常,量网卡附近贴片电容并无短路,网卡也不发热,打PCI各对地阻值都正常,跑紫线到POW-ON电压5VSB正常,跑绿线到一个芝麻三极管
然后直通南桥(威盛芯片组的)都很正常,量CMOS电路也正常,量32.768晶振有压差。有点纳闷了,一切都正常,怎么会不通电了?~难不成南桥坏了?有点不相信,然后再量POW-ON电压,鬼使神差刚好万用表打到分频档(忘记调到电压档了),我一碰POW-ON,诊断卡居然亮了,跑码一切正常。刚开始还没搞得陀清,断电后却又不亮了,后来一想,分频档本来就起到导通作用,原来是地线虚焊了,一量果然POW-ON的地线已经对地阻值无穷大了,然后我用烙铁补焊解决。哎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搞了这么久,头都把我搞大了

虚焊脚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家悦U的开关坏是经常见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就爱坏北桥供电的场管!!!好像是 40T03

网友:
我修了这么多板子都没碰到这个故障,比较少见,长见识了。

网友:
联想有部分机子,开关喜欢坏。

网友:
地线虚焊好像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以后先查地线 嘿嘿

网友:
这故障少见 ,,,下次会注意的 /收下/

网友(2010-11-22):
这种现象却实少见啊。。

网友:
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