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硬盘

楼主(2010-09-17):
一个硬盘40G。有物理坏道。我用FBDISK修复。分区。到最后提示写入磁盘。我选了“Y"但就是不显示写入成功。而是又反回到磁盘选择画面。安Y又开始扫描。那位知道是何故吗?

网友:
这种物理坏道出现一般不能修复、你可以使用效率源硬盘修复软件试试看、如果可以修复是逻辑坏道、不能修复是物理坏道、如果坏道不是太多、可以屏蔽坏道、继续使用、如果坏道太多、就没办法。

网友:
坏得不太严重,还能装系统的前提下,这种盘可以先用效率源扫描一下,记下坏道在硬盘里所处的%比位置,如果坏道集中就容易,按容量算好位置了,再用PQ屏蔽之。
  坏得已经装不了系统,不修也罢,屏蔽了也用不长久。突然坏了资料不保,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