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IBM T60 的散热解决下啊,真的很热!!

楼主(2010-09-17):
CPU T7200 X1400独立显卡,有人用IBM t60的吗。能不能有效的解决或改善下发烫的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IBM 一般风散不堵塞都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排除了 风散跟灰成后 就要看看散热铜片本身了哟

网友:
独显的本是比较热,解决办法就是除尘。要么换风扇

网友:
你CPU蛮高嘛 清理下机器,还是不行就把U换低点

网友:
工程版的CPU啊!?

网友:
不过我摸显卡这块是很热,怕显卡烧坏就玩了。换多 大的U才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啊?别人说T2700的不错啊~~

网友:
检查一下导热管,还有可以把风扇改常转

网友:
独立显卡发热都很快,如果精通电路的话。 可以适当的把显卡供电改低点。 低个0.1V的样子,不能太低。这样温度会有明显的降低。

网友:
风扇不堵!精心使用应该没问题!IMB还可以

网友:
不玩游戏可以考虑降频软件 如RM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