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真怪,装机也能遇见怪事

楼主(2010-09-17):
  今天很高兴装一台新机(配置是:AMDX2 245    1G+2G/800   500G   铭鑫GT240/TC1G    昂达770主板   大水牛400W),装进机箱后,拿出U盘,进PE分区,之后重启,放入纯净安装版碟片,装完后,分别用主板驱动盘和显卡驱动盘打满驱动,打满后,便用360进行漏洞修复和插件清理之类的,完事后,应客户要求,开始装他指定的游戏,刚开始安装,提示有木马,那么立刻清理,之后再装,不到一会儿,蓝屏并重启,重启后,再次安装,情况依然,于是,怀疑内存问题,于是进行内存替换法,证明两根条子单独用也会出现该情况,于是重装系统,过程很漫长,重装后,和刚才步骤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装游戏时,我把360关了,游戏安装成功,也能打,于是继续安装第二个游戏,也成功,就进游戏测验,正常,之后就打开360,进行ie修复,开机加速之类的事,结果给客户送家去,刚开始测验游戏正常,于是进行系统备份,备份后重启,开机后直接开游戏,虐杀原型,到进游戏最后读取文件那,特慢,一直读,最后蓝屏重启,重启,开另一个游戏,波斯王子四,进游戏,直接弹出一个错误框后重启,再开机后,再次开波斯王子,能进游戏,同样是在最后读取那重启,再开机,又试虐杀原型,能到最后读取成功,点击确定,又蓝屏重启,便怀疑是游戏问题,让客户先不玩那俩游戏,刚离开客户家不久,人打电话来说,开qq时蓝屏重启,立刻回去处理,最后带回店里,重做系统,准备下次不安360了,结果用同样的安装版系统碟装,装到最后蓝屏,再重试,到一半多,死机,于是怀疑硬盘分区问题,拿来ghost碟,一键分四区,再用安装版装,死机,于是换ghost再装,装完后蓝屏重启,再试,到一半死机,真郁闷了,眼看交货了,怎么会这样,全是新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问哪位师兄能帮忙解释解释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蓝屏报什么代码啊

网友:
查下你的U和主板的兼容性问题...我之前碰到过.X2 的U和斯巴达克的板不兼容.装不了系统..在别的机上把系统装好再把硬盘装到这台机就可以用...替换法最后确定是U和板不兼容.升级主板的BIOS才搞定

网友:
在别的机器GO完再装回去,或者显卡不兼容

网友:
换别的品牌的内存试试。
一般来说主板和cpu,显卡的兼容都不错。

网友:
最关键的还有电源。
现在装机。为了降低成本。电源都是用的次品。

网友:
退掉,换好一点的

网友:
看看你用的货都是垃圾,我宁愿不卖机也不用这些货。我只用技嘉主板航嘉电源,就是贵但卖一个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应该是内存兼容性的问题 换个别的品牌内存试下吧

网友:
嗯 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U跟主板的兼容性问题 以前碰到过  现在我都不推荐客户用AMD的U的了

网友:
这个真是头次听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回帖,我觉得可能是内存或显卡兼容不好吧,今天准备把全部东西返回去,让上家去解决,该换啥就给我换,真的很头疼

网友:
我基本不用AMD 除非客户提出要用。那才用。但也没碰到过种问题,见识了。哈哈。

网友:
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AMD我们店里都不装。 宁愿不做。  太容易出问题。 上门麻烦。

网友:
经验来看,就内存或CPU。

网友:
既然是新的就直接换啊,先换电源

网友:
AMD的CPU我用了N多了都没事,不知道你们用怎么就会出问题。看LS说的出这么多问题。电源大水牛的我给网吧用了几十个都没事。建议LZ换其他系统试试,再不行就换显卡试试。用AMD的U还有AMD的板你就不要用N卡,最好不用,两个大对头的东西用到一起去。换个A卡试试。使用AMD提倡的3A平台。

网友:
多谢上面各位师兄的帮助啊,最后问题检测出来了,是一根2G内存惹得祸,拔掉它,一切都ok,呵呵,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