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雷打?CPU不工作?R60I 945GM 1.05短路有待机不触发!技术小组请进!

楼主(2010-09-17):
今天一个T42的能触发电流1.2不动,M待机电压都有, 妈的待机电流0.28 ,然后到处摸,摸到网卡,把手烫一个泡,马上干网卡,OK干完,还是不跑码》?又发现网桥变压器烧黑了,拆了,测供电,都正常,又摸,V发现PC87952 发烫发,拆了,OK还是不跑码,发现PCIRST到网卡MAC 心片,93C46,跟网卡有关,把它拆了,再测测复位,南桥发出PCIRST 1.5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对不对,然后测时钟,DDR1代的内存,CPU 时钟有,CPU复位,1V有,内存电压有,2.5 1.25VREF,SPD 3.3V SMBUS有内存时钟无,0.18V,不正常,测时钟心片工作电压,3.3V正常,CPU核心供电0.9V,CPU发出CLKEN信号,低电平,时钟正常开启,测时钟到北桥的时钟,BGA下面线没断,BGA到内存的线也没断,电压0.3V 0.3V北桥转后发给内存的四条时钟就没有了,有时0.18,有时0V?现在不跑码,到底是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南桥发出的PCIRST为什么1.5V,被哪个拉低了,内存时钟怎么没有,?北桥坏了,南桥坏了,还是?时钟,现在可以触发电流到0.6,!内存时钟怎么才0.18V,正常855PM的北桥应发给内存的时钟应该是1V对不对?雷打的怎么坏北桥,应该是南桥啊!时钟坏了?
开始待机电流0.28,现在0.02了,待机正常了,CPU核心电压怎么才0.9V啊 ?

还有一台R60I 945GM ICH7的机子,来时不触发,待机正常,该有的待机电压全部出来了,3.3M 5M都有,就是不触发,测到VCC1R05B 给北桥的核心供电的,对地0短路,这个电压还到南桥核心,在南桥BGA底下有个大的大的钽电容330UF的也短的,是同一条线,断开电感,北桥还是0对地,电感这边正常,100多,北桥边上220的钽电容也短,OK认为北桥坏了,换了个北桥还是短,对地0,拆下测北桥是好的,根本没短,OK加电烧,在VCC1R05B电容处加电,烧,5A,没有任何地方发烫发,难道放生了,看来要拆南桥了,南桥最大可能坏了,OK这块先不管,修触发,看触发,发现待机3.3M 5M 1.5M,这个机子就这几个待机都有了,待机电源好MPG信号也发出了,PMH73SW正常,南桥的RSMRST也有,RSMRST就是MPG信号一起到PMH7,3SW也正常,VDD15也有,测开关有跳变,发送SWON到PMH7。测温控电压正常,SHUTDOM正常3.3V,测H8S晶振己经工作了,H8RST也有,复位,南桥32.768正常,RTCVCC也正常,RTCRST也有,就是没测到SLP——S3 有3.3V SLP——S4没有,而且这个电压上电就没跳变,按开关,低电平送到PMH7,按道理PMH7应该发出A ON信号,然后发出B ON信号,就是不出,OK加焊 TB62501 H8S ,PMH7 ,可以触发的,假像,电流到0.08,不动,测A0N 0V,BON 0V,还是没上电信号,首先SLP——S3 S4无,应该是PMH7和南桥握手信号不成功,造成开机条件不足,又量,一不小心把TB62501一脚连火了,操,待机0.12,发烫,搞坏了,·!今天一狠心买了三个H8 LENOVO,TB62501 PMH7,明天上去看下怎么样,再不行干南桥,那个1.05短路,北桥己换,应该不是北桥, 然后SLP3 ——S4信号也没,肯定是南桥了!望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各位高手,没人帮忙吗?

网友:
呵呵 我看到好多 OK 哦

网友:
再丁一下,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个故障烧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R60I 此板换南桥,还是不触发,VCC1R05B己经不短路了,对地值16正常我,于是又换了TB IBMPMH7但测电压时不小心把电原接口处碰到主板背面,MAX8756充电心片处,VIN20V公共端  DOCKIN20V都短了,隔离MOS管第一个有电,第二个保护了,S级无电压到公共端,公共端短路!没各MOS上管正常,VIN到几个电源IC,一看头都大了,到处到是,不好修了,此机换配件都150块了,操,烦人!

网友:
T42那块找到问题了,时钟晶排不起振,一边1.64 一边1.65,换了全新时钟心片,换了谐振电容,换了晶振就是不起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些时钟受SLP——S3信号控制,但开机,SLP——S3有3.3V电压,就是没有跳变,不知是否正常,量了,VRPG信号也有CLKEN正常,供电都有,就是不起振,南桥的复位也不正常,PCIRST才1.5?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