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300 维修过程

楼主(2010-09-17):
                       这个台子待机正常  触发到0.64 左右不动  核心借电没有了  北桥旁边有两个电感也没有电压  心想供电都没有出来  机子怎么会有0.64 的电流呢  北桥旁边的两个电感的驱动IC 是  MAX1715  换了还是一样没有供电 师兄坐在旁边 只说了一句把北桥给换了   好  听他的换了以前上电  电流乱跑  一下1.25 跑到0.35  再0.6 几   断电打了一北桥上电容易阻值  全是00  晕到了  只好又把原来的桥换回去了  这一换好了    原来是北桥虚焊了  搞了大半天晕死了

网友:
你换了的新北桥是拆机的,本身有问题?为什么会换会以前的就好了?

网友:
  没供电 为什么要换桥

网友:
积累经验!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修的啊,怎么可能这样呢,芯片没有焊好还有可能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没有供电为什么换北桥呢?

网友:
本身是怀疑北桥有短路的  把供电 给拉没了  所以去下桥的

网友:
我滴乖乖、  这也可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