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GLM-V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0-09-17):
昨天接到一块V星915GLM-V主板,现象为开机时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一下,这样不断的重复,测试主板发现AGP的核心供电脚与内存的供电脚相联了,测其电压为3.3伏,这样的现象大家遇到过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供电修复,有的板子不过内存是会反复启动的。没插个POST卡看看吗?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AGP的核心供电脚怎么会与内存的核心供电脚连在一起,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因为这俩个供电都会连到北桥

网友:
很多CPU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看来很专业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