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F3J不触发。

楼主(2010-09-17):
-----------昨日接到一台同行的F3J的机子,故障为按开关无反应,待机003。拆下主板后,测量无电压对地短路。插上电源,待机003,开关有3V高电位,且能被拉低。开关信号PWR_SW接到EC 8510的2 PIN,2PIN也能被拉低,但是69 pin PM_PWRBTN不能被拉低。测量EC,SB工作条件,32.768KHZ都有波形。EC_RST#,VSUS_ON,正常,是3V.   LID_EC,ACIN_OC,VSUS_GD都为0V。这些EC本身有关触发的信号,是怎么先后顺序的,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补充一点,昨天看了帖子,说不上主板电池,主板会自动触发,我拆下电池,果真自动触发了。之前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但是那是OK板正常的现象,这个就不正常了,常安住开关关闭后,再按开关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LID_EC,ACIN_OC,VSUS_GD都为0V  不正常了 应该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