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右键没有新建选项

楼主(2010-09-17):
朋友的一台机子,点右键没有新建选项,重装系统也一样,用安装版安装故障依旧,请各位指点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照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系统盘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机子中毒了,切莫以为重装下C盘就已为完事..其他盘估计是还有木马子程序存在.所以若该机没啥数据的话就直接全部格掉后再续安装,装好就看下系统情况,若这样还没新建选项,就直接换张盘试机即可.

网友:
欧买噶  新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盘都格过,重新分区,装机盘都换了好几张了。。

网友:
一般为你的安装光盘有问题,换一张不同内容的安装光盘试试

如果上面的话不起作用的话,你在刚安装光系统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这样子都没有的话,基本上为人品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了几张安装盘,在其他机子上装都是好的。。

网友:
期待你搞定后说下方法

网友:
还没搞定,期待大伙支招。。。

网友:
装个WIN7试试,可以的话可能是硬件与系统部兼容

网友(2010-10-20):
我了个插,最后是恢复出厂设置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