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管烧坏怎么分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楼主(2010-09-17):
   请问各位,一台笔记本进水,烧掉了一个8脚的管子,没有图纸,没有相同的板子,那怎么替换啊,

网友:
先不说别人能不能帮你解答,首先想求助,请你说明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主板版号是什么?元件主板标识是什么。

网友:
  如果实在是都没有 就要跑线路看看几个脚都是接的什么东西来判断是什么管了

网友:
自已跑电路,根据电路看

网友:
这类都是要经验的。

网友:
笔记本本上8脚的一般都都是MOS管。。。

网友:
八脚的多为场管,复合场管,运放,貌似很少见到八脚的三极管啊

网友:
想办法找图纸

网友:
8个脚的很少有三极管的吧

网友:
8角的多为MOS管。

网友:
貌似真没见过8条腿的三极管。哦

网友:
一般都是用N管的。

网友:
场效应MOS管

网友:
8脚管:如果上四脚相连,下三脚相连,一般为单MOS管。
             如果上两脚一组相连,下四脚不连,一般为复合管,大多也为MOS管。
三极管一般都做成芝麻管了,很少做8脚。至少我还没有见到。

网友:
就连是多大的八脚管都没说清楚,还有些八脚管小点,即不是MOS管也不是三级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