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V1000 CT3的疑问烦请各位大师指教。多谢!

楼主(2010-09-17):
烦请各位大师指教。多谢!

网友:
兄弟,你说的可是惠普DV1000 CT3的板号?

网友:
  都是打*号的 都是没打料的 这个是由南桥内部上拉的 这就是南桥为什么需要3vsus5的原因之一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打“*”与标“NC”的都是实际中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