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插网线就掉电

楼主(2010-09-17):
一台6515B不插网线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一插网线,几秒钟就掉电,网卡换了故障依旧,网卡接口更换后故障一样,外接USB网卡能正常上网,查图纸,这机网卡由北桥控制,现在还不敢杀北桥,网线到底引起哪里短路了呢?现在维修没了头绪。

网友:
没碰到过查网线掉电的情况。
先查查外围的原件吧。不行就动北桥

网友:
  mac芯片是用的软的还是硬的 是否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接硬盘插上网线也会掉电,而且曾经插着网线开机有白屏现象,应该是供电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难道网线拉低了屏3.3V供电?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这个机最终又换了一个网卡好了,还好没动北桥。

网友:
网卡由北桥控制的,

网友:
还好没有换到北桥,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