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0190报错

楼主(2010-09-17):
一台IBM T21用电池 用电源都会报0190报错 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 检测不到7 28 电压 但可以正常开机 请教各位了
电池

网友:
0190是电池严重不足警告,可能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呗

网友:
单独插电源也是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还有就是单片机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已经解决了·,找到了T21的图纸,原来是一个二极管击穿了,导致检测不到电源,所以才会报0190报错 折腾了我两天 还是公司送来的 最多收50 哎 郁闷啊 做维修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