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SMART 的内存进系统到XP画面后黑屏!!!

楼主(2010-09-17):
客户一条SMART的内存 坏了 两个颗粒,更换后内正常亮机  就是RST检测的时候 ,到JUMP  那项之后就直接过去了 后面几项就直接不检测了!!!进系统到XP画面之后就黑屏!!!请问贝贝版主,这是哪里的问题啊???SPD 我也换过了 !!!

故障已经解决:黑屏原因是因为我电脑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做个系统就OK了!!!

网友(点评):
不清楚你说的意思?就直接过去了 后面几项就直接不检测了!!!

网友:
想知道是硬盘本身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像的

网友:
是的  安泰电信商行的  老兄 就是 到 JUMP 之后以下就过去了 !!!后面的 检测项就到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