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菜鸟修ASUS_K8V-X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9-17):
菜鸟一个,为了转正,发个才搞的ASUS_K8V-X不开机故障,有图.

拿到主板,量Q1没坏.上假负载,无法开机.

短接ATX插座绿线,能开机了.典型的无法开机故障.

看信号流程OWERSW的信号给南桥,南桥处理后交给IT8282时序处理逻辑IC,处理后拉低ATX插座的绿色线,完成开机.

一打表,南桥有信号出,IT8282电位不变,判断坏了.换个.OK.

网友:
这个IT8282M经常坏 我前几天就碰到一个,华擎的板子不上电也要先查它

网友:
其实只要知道VIA的上电方式就比较好找问题了

网友:
via的还好修,INTER主板的要命的难修

网友:
过程详细点就好了。
思路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