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LED,改LCD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把所有开机才有的3.3V都接了,还是要白屏1秒,有人改过吗?到底是几脚
问题

网友:
你是指高压的开启信号吗?能不能说详细一点,你可以接平的供电来作为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你是说我可以接屏的,3,3V供电作为开启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