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显示器用了三年 实际用一年

楼主(2010-09-17):
屏幕一闪一闪   忽亮忽暗  然后画面变成14寸大小  特别暗   并且画面变成老彩屏手机一样一格一格的  按键不管用   后来拆开一次  吹了吹灰  打开按建用酒精擦试   还是老样子   放了半年心血来潮按上主机  画面正常  只是自动弹出亮度调节  自动调成0   变成黑屏  解决办法  调成100亮度锁定菜单  但是老弹出来锁定菜单真郁闷  并且仍然弹出  文本模式与游戏模式   现在只能拿根牙签插进按键的缝隙里  求解决办法  另请告知  第一次问题是如果形成的   谢谢

网友:
107系列的通病吧,没办法,从05年到08年的CRT机型几乎都有这个问题。自行解决的方法一般是长按“OK”键,直到消息不再出现为止。再不行,送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面板按键,按键漏电,第一次情况应是电源反馈系统的问题,特别是反馈可调电位器,建议更换。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有连接的现象?我修过一台HP的显示器,就是开机不到一分钟工右就跳出亮度菜单,最后换了个DOWN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