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3-a的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9-17):
朋友的一块精英nforce3-a的主板不触发,I/O是8712f-a,查开机针有5v,I/O75pin2.58v,76pin2.63v,72pin2.2v,71pin直接就有3.3v,请问是不是桥坏直接给I/O 71pin3.3v?短接开机针,75pin有跳变,72pin 71pin 76pin都无变化,请问各位老大,是不是桥已经挂了?(I/O换过)

谢谢各位老大,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5V待机 3.3V待机电压都正常么 coms跳线方向插错没有 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压南桥看是否南桥空焊引起不触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C3%25B4&page=1
我看过这个贴子,I/O 71脚在待机时应该是低电平,但现在是3.3v,短接开机针,75pin跳变,72pin的3.3v没有变化,71pin,76pin都无变化,76pin接地可以上电

网友:
你8712f-a 后缀是IX GX 还是上面 注意是否带GB 你IO可能没换对

网友:
IX GX不能互相代换 GB必须要用带GB后缀的来代换

网友:
我楼上的想法一样。。。IO的71PIN在待机应该是没电压的,我认为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使用gb换的,换后电压还是一样,后用IX换的,除了电压变成71pin3.3v 72pin3.3v 75pin4.9v 76pin2.6v,别的现象还是一样,就是短接开机针除了75pin有跳变外,别的都是老样子,76pin接地可以上电,看来是桥挂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开关,75pin有跳变,72pin 71pin 76pin都无变化。
证明IO没有发信号给桥,IO不发信号给桥不可以直接判断桥坏,要查一下IO的供电有没有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信了你的邪了。你不知道带GB的IO是GA专用的吗?普通的IO与GA专用IO不能换的。

网友:
GB是技嘉的原装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