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板问题,但具体不知哪里,请教

楼主(2010-09-17):
有一块精英845PE  A800  V1.5A的板子,能点亮并能开机,但一到进系统处(就是出现Windows XP和微软徽标画面时)就死机,黑屏。
重装系统开始也正常,到要显示选择磁盘前的黑屏左上角有光标闪时也死机,无论如何都是这样。
硬盘没有问题,装在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
内存也没问题。
实在是没辙了,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那就把主板拆下来,测各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内存供电。

网友:
换内存看看,怕是内存不兼容。或者与主板冲突。

网友:
硬盘引导丢矢 用DISKGEN从新写个引导

网友:
先排除外设配件问题,U痤,南北桥散热问题,最后在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写一下主引导分区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测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啊

网友:
这种情况你更换一下北桥供电的MOS管,这个管子不稳定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主板电容(*靠近CPU的)有没有爆!!

网友:
曾经哥们也有这样的故障。还有花屏甚至于不认硬盘。假死。准备检查主板的时候发现电源的接口没插靠。。。插上。放电能启动了。。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没有任何问题,在别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
查看内存吧!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