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奇怪现象,该咋修?

楼主(2010-09-17):
同行送来一个被雷劈过的电脑,主板坏了。换了主板之后发现声卡也有问题。客户用的是创新声卡,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后边是ZS。进入系统后开机音就劈了。听音乐更是一塌糊涂,但是用手摸一下声卡后面的面板的某一下部位时,声音就正常了,松手之后就又不好使了。感觉可能是某个地方应该接地,于是就试着接地,摸着正常的地方都试着接过地了,仍然不好使,真是郁闷,求高手指点了。

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主板被你吹鼓起来了0.0....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呢 ?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晶振有问题,造成频律不正常。

网友:
同意版主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手摸着就能好的地方的附近没有晶振啊。晶振离它挺远的。会和晶振有关系吗?

网友:
在正面有以下几个IC:M33078/4556A/4558C。请教高手。哪个芯片的哪个引脚接地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