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d +5伏电压变为3.5伏了

楼主(2010-09-17):
有谁修过联想 l197wd的显示器啊,5伏电压变为3.5伏了,高压12伏正常。现在就是按开关键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可能驱动板那边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或者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啊。

网友:
输出电容,快恢复二极管,比较多

网友:
先查按键有没漏电。

网友:
我不接驱动板也一样,输出电容,快恢复二极管都已经换了,还一样。

网友:
换个光耦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