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

楼主(2010-09-17):
   我接了台康柏N600C的本本,客户拿过来说擦网线没反应。在系统里能检测到网卡。我换过网卡口,换过网卡芯片,换过避雷器,换过BIOS,都不行,更以前一样还是擦网线没反应。南桥绝对是好的。哪位能不能指点一下 该怎么修,  谢谢了

网友:
谁帮忙指点下该怎么修   谢谢了

网友:
你换网卡ROM试下。一般是93C46之类的,你看看

网友:
你的先看一下软件,是不是重做系统看看,在测一下网卡附近的电感有没有电压,好像有三个小电感。

网友:
可能是网卡驱动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