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那有这款主板?求!

楼主(2010-09-17):
  一客户的笔记本  woongjin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肯定是山寨的 屏是13.3的,主板报废了 在青岛那边修过 没修好 拿到我这了  我看了看北桥焊盘都掉电了  那主板的电源插口特别  我在基地买的那些插头都用不了  很郁闷
   顾客同意换主板 可我怎么也没找到这种主板  郁闷呢 不知道谁见过这种 在哪能 买到 透漏下  谢谢……

网友:
这主板比我手掌大不了多少,本子后面写着中国制造 并且这个本子停薄的 标准高仿山寨版 顾客要我在15以前弄好 带回家过十五呢

网友:
山寨一般都修不好,板子更不好找!!  不过山寨板子也的确便宜......

网友:
    你直接带个差不多大的换上去嘛。。 有不对的地方就稍微改动一下嘛。。  很难找到一样的 。。。

网友:
差不多大的 ? 这是我见的最小的了 我去哪弄个差不多大的 晕

网友:
你那板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好像是上网本上面的吧?

网友:
很难找的,电源口直接焊俩线不就好了,先修吧

网友:
这种板子CPU很容易空焊的。到底啥问题要换板呢。

网友:
北桥焊盘掉了不 少  没法修  顾客同意换 问题是找不到同样的板子 郁闷那

网友:
我这里堆了6块上网本都没修好。。

网友:
上网本的主板非常难找。建议退机吧。

网友:
都这样了,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
我这里一台联想S10,不定时掉电,散热,供电都搞过了,就是没做桥了,本来想做桥的,加焊CPU的,但是想想这板交换价和单购价差太多,所以没下手做BGA。还是还给客户算了,万一加焊后成不亮了,要和客户起纠纷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 这种北桥最好少做  那锡排列很变态  没那样的钢网 只能用手摆 很雷人的

网友:
  呵呵 。又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啊 。  哈哈   、楼主你中奖啦。

网友:
没有修理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