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能编程吗

楼主(2010-09-17):
听说EC是带程序的,这样的话更换时要像BIOS一样要刷相应的程序?

网友:
大多数EC不支持通用编程器 没法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兄,相同型号可以直接更换吗?

网友:
如果EC 有程序的。  你买 个新的相同型号的 更换是没用的。   必须找拆板的才有用。。 。。  就像D600 的 IO  就是这样的。 买新的换上去是没用的。 只有找一样主板上 拆机的才有用。。。 EC 我没听到可以编程的。。

网友:
只能找到同样的板子去代换

网友:
那没办法,就是有点 讨厌带程序的EC

网友:
好像厂家有专门的仪器可以

网友:
好多换了EC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程序的原因。

网友:
有专门可以刷EC的 编程器  可是很贵

网友:
带程序的EC都不可以用全新EC代换的  必须找旧板子上面的用啊

网友:
不行的  。只能同样的料板上拆。

网友:
一些EC 上打了彩点的  还有上面帖的东东  都有可以是带程序的  一般是没有可以换的

网友:
带资料的EC就要找同型号的板拆来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自己做个这玩意 如果资料齐全的话

网友:
跟据我学单片机的经验EC程序一般都会加密的。你COPY不出来的。

网友:
  貌似可以哦

网友:
EC 上打了彩点的  上面帖的版本号  是带程序的 。这些必须用带程序EC去更换。不然可能会不开机的。答案就是这样。

网友:
能刷,只是咱没有这种工具和程序。应该和液晶一样,通过DEBUG口编程。因为这个是芯片厂家统一刷的,一般弄不到。

另,由于协议关系吧,厂家也不会在外销的片上刷程序。

网友:
EC坏的话那不是很难搞?

网友:
能刷   就看你有没有设备了
估计刷EC的机器也不便宜啊

网友:
专门的仪器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在工厂里有专用的机器!

网友:
能,不过都是生产厂家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