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老主板监测电压显示不准问题

楼主(2010-09-17):
刚刚买的一块老主板在CMOS设置里面显示的电压很恐怖,但是开机运行程序都没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电源电压输出,数值都正常:黄线输出12.20V,红线:5.22,橙线:3.45,但是主板监测电压太高了,哪里有问题?

网友:
软件检测本身就不准

网友:
电压过高有时候导致开机警报, 应该不是软件监测有误这么简单

网友:
换电源试了没

网友:
试过了,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算问题,这也发?

网友:
软件不准的,这也相信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