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V星主板我F了你

楼主(2010-09-17):
   前段时间V星主板CPU旁边电容全部爆然后拿去保修!过了段时间拿回来了!用2天没问题!万万没想到第三天出问题了有几个问题:1.用了几个小时没问题2.黑屏3.黑屏了自动重启 。妈呀!没时间拿去保修了给客户骂死了!系统换过 电源换过内存换过 CPU换过 硬盘换过 总的来说该换的全部换过了!最后怀疑主板问题了!请问高手们主板哪方便问题啊!

网友:
客户的电源有很大问题!即使你能把板子正好还得坏。

网友:
回复 张先生 的帖子   他的电源是新的!换我的电源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小门 的帖子  电容全部没问题!如果电容不行不肯能用2天没问题吧!

网友:
修过的板子是要进行拷机的,而且要找到爆电容的真正原因,才能事半工倍啊!

网友:
应该是发热量过大也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V星的北桥  有问题的特多 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   内存旁边电容鼓包  和北桥关系也很大   建议楼主  继续返修

     我也是修的北桥、坏的多     希望高手给我证实下是不是通病

网友:
回复 liming324 的帖子再返修客户要发大火了!彻底死了!

网友:
回复 hnlnwgs 的帖子 就是CPU旁边的电容全部爆!都说了可以用上2天没事!后一天就出问题了!烦死了我!

网友:
回复 xyq29 的帖子   南桥感到很烫!是V星945的板!

网友:
不正常时测下哪些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毕竟 是在保修期中的机子  没啥好方法  你可以给客户找个代用的板子啊  好好说说 客户也会理解的

   客户是要沟通的  不是自己在这猜想     把自己的难处和客户说下 叫客户理解下你的意思  不就好了

  再不行 就用损点的招数  把责任推到厂家身上  (*^__^*) 嘻嘻……  建议还是和客户好好沟通下

网友:
那里动过就找那里,你看看电容吧

网友:
换电容一定要用原来的容量和耐压数值!并且看主板是否别人也修过的,那有的电容不一定是原值了!新手修机子,一般有个通病,就是机子修好了就高兴,一高兴啥都忘了,也不检查一下温度,也不拷机;就交用户了,等再坏的时候,往往故障又进一步扩大了,到后来无药可救!建议养成一丝不苟,做事认真的好习惯,那你的收获和信誉一定会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
南桥发烫对吗?打下USB阻值,如果不正常那就是南桥有问题!!
南桥不正常会出这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945的板子SC有点烫是正常的

网友:
处理好了介绍下经验

网友:
有保修的板子,尽量还是拿去保修。自己动手,万一搞不好,或者不稳定,那不是要赔客户一个板子,在主板保修期间,在测测其他配件有没有问题,要长一点时间拷机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发热量比较高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已经拿去保修了!我换一块新的给他了!自己吃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换一块新的给他了!自己吃亏!

网友:
爆的是哪个地方的电容  最好把电容相连的场管也一起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拿去保修了!分享不了日后有经验一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