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硬盘坏道修复的工具比较好的!谁有啊

楼主(2010-09-17):
谁用硬盘坏道修复的工具比较好的!谁有啊!谁有帮忙传下!我有2个硬盘要修复我自己用的软件修复不了!

网友:
做个引导盘,MHDD THDD 坏盘分区器都可以的,当然还有专业的PC3000但是要花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免费的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灌水!真心的就传个急用!

网友:
其实软件搞坏道是不可靠的,如果坏道严重就最好换盘,搞坏道要在DOS下运行,你随便找个系统光盘进DOS工具盒里面就有很多工具,看你自己会不会用了,传给你你怎么用,在系统下不能用的

网友:
正在着急找这方面的软件,大硬盘怎么那么容易坏啊!!1

网友:
G表级的工具很多的啊 基地都有MHDD VCR 最好的还是PCI3000咯

网友:
建议你到多特软件站下载效率源软件进行修复、如果这个软件不能修复、说明是物理坏道。就没办法了。我长期以来都是使用效率源软件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