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一台宏基17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17):
公司的一台宏基17寸显示器坏了,同事说不显示,自己换了台显示器就可以显示了,把坏的那台放一边去了,几天后要用到那台显示器时,才来跟我说有台显示器坏了,我把显示器拿到监控机里试了下,是正常的,可以显示,然后在那里开了三天,也没出问题,监控机是24小时开机的,前两天拿那到显示器来试机,因为觉得另一个显示有点偏红色,想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接上后可以显示画面,但卡机了,显卡没上缧丝,插的时候显卡动了下,按重启键,显示器不显了,一直在闪绿灯,按显示器上的开关不起作用,一直闪,电脑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因为我接上另一台显示器可以显示,试了几次都是一样,只要接上电源,就是一直闪绿灯,把显示器拿回家,把电源板跟驱动板拆下来后,看到鼓了几颗电容,幸好这两块板是要一起拆下来后才能分开的,要不然我可能就不会去拆驱动板了,驱动板上的16V330我换成16V470的,电源一体板里的10V470换成10V1000,10V1000换成16V1500,25V470的用原值代换,顺便把剩下的一个没鼓的25V470也换掉了,接上电源测了下,不闪绿灯了,可以显示宏基的LOGO,之后变橙色的,开关键也正常了,全部装好后接上电脑,可以正常显示,试了几次重启跟关机都正常,昨天把显示器拿回公司,用了一下午也没什么问题,算修好了吧,下面上两张图,感觉跟三星的板很像。
未换电容之前的:

换上电容后的:

网友:
这种贴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点评):
没见你发过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帖,你的帖子都是求助?难道你只会问问题?

网友:
这种帖子不用发把,维修的都会

网友:
这种贴就不要贴上来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料,顺便告诉你这不是一直闪绿灯,绿灯亮后程序启动但还没开始点亮屏,当亮黄亮时开始点亮屏,亮屏时电压不稳定此时电压被拉底然而程序停止运行,这时电压又回升到工作电压,如此循环。。。。。。其实你仔细看还有亮黄灯的时候。只是顺间就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观察仔细 是做维修的料。问题分析还不错。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那面几个嫌技术含量低的人,你们哪个人发过的帖子比这技术含量高了?翻出来给我看看!只会发帖问问题技术含量很高吗?他比你们有技术含量多了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能发出来都要鼓励一下

网友:
大家不要窝里斗,要多些支持与鼓励,少些冷嘲热讽

网友:
呵呵,发经验的都是为了共享,共享的是技术,共享的也是成功的喜悦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维修心得,写出来就鼓励。建议许冠杰给2分

网友:
我是初学者都会

网友:
能发出来让大家共享,我们就支持。。。

网友:
   能分享维修经验就应该鼓励下撒,  不要打击我们新人了。

网友:
我修的几台显示器也都是换换电容就搞定的事,不过我都是同电压同容量的换,楼主还能这样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