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无CPU供电

楼主(2010-09-17):
现象:机器无CPU供电,在查到3205工作条件时发现IN14脚的PWRGD为低电压(正常为3.3V)查到此电压为MAX1845的第7脚输出

搞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把这个电压搞出来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这个问题还是都解决不了??

网友:
  查查对地吗 如果阻抗是正常的 就是这两个ic或者之一损坏 如果阻抗过低 分别断开排除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WRGD为输出的,你CPU核心供电无,它是无电压的!你要检查18脚! VCORE_ON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3205的PG信号是在它本身的输出正常后由其自身发出的。。怎么会和别的芯片联系上。。

网友:
回楼上5楼的兄弟。PIN18脚是有电压的:3。3V正常的

芯片本身也更换了几个

网友:
信号线一般有上拉电阻,看电阻好吗?

网友:
上拉电阻另一端也是3.3V

网友:
以下是我在基地找到的相关人员的一些见解:与LS的刚刚好观点相反.

ADP3205工作条件:
VCC供电+SD(开启信号,由PMH4提供)+PG(U29提供)
3205关键引脚定义:3205  22脚供电:3.3V.由3.3M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转换.SD 18脚: 3.3V高电平.  由PMH4的89脚输出经二极管进入4
PWRGD(PG) 14脚: 3.3V 由MAX1845第7脚输出.
VID0~VID5 .3~8脚: CPU电压自动识别引脚.由CPU内部决定输出何种电压., 当以上工作条件具备后,37 35分别输出脉冲控制信号到从属电源芯片3415的第1脚

网友:
修了N久的这块板子,现在变成第一次上电可以有CPU电压,但一重启就没了。哪位能再指点一下

网友(2010-10-17):
重启的时候看VCORE ON有没有呀

网友:
这个pg是分组供电完成后发给3205的...pmh4发出的那个vcoreon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