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的修复一例

楼主(2010-09-17):
手上十几个旧电源一直没有修,这两天来论坛学习了一下,捡了个有电路图的来试着修修看,上电发现没有既没有绿线5V也没有紫线5VSB,打开一看,保险黑掉了,电容一个鼓了,换之,保险用一个100W的灯泡代替了。上电试试,灯狂亮,急忙断电,估计了一下,应该是开关管问题的概率大一点,于是连带散热片一起取下,测了一下,果然两个13009全部击穿,把他们也换了,然后想乘散热片没有装先看看散热片下面的开关管的控制电阻有没有问题。对着图纸用二极蜂鸣档量到R14时发现居然是没有电阻的,对着图纸看了一下,发现应该是一个660K的电阻,拆下后用电阻档量了一下发现才5欧左右难道变性了?正想找个相同的去换掉,忽然想到,论坛上有朋友提到过直接短接控制脚问题电源就能起动,想想这两脚之间的电阻应该不会太大啊,看色环是黄紫金金紫,我对色环不熟悉,上网一查,发现应该是4.7欧的,赶紧装回去。。。。。不赶乱测了,装好开关管,带上电灯上电一试,OK了。
总结:手上有图纸也不要过份相信图纸,可能是厂方版本改了,所以具体参数不同了,只要跟着大方向去查,然后不要怕麻烦多试试总没有错

网友:
哈哈,你看错东西了,那是4.7的没错,图纸上的660K启动电阻在实际电路是三个220K串联在一起的,色是红红黄金紫或红红黄金绿,最后一个无所谓,要用四环的看
很多人把这个看成22.4欧的

网友:
楼主似乎没有换开关管啊?